GX WORKS软件问题

楼主(2016-06-13):
各位大侠,想问下GX WORKS和GX DEVELOPER的文件有通用性吗?GX WORKS软件里倒有个“保存为GX DEVELOPER 格式工程”,不过保存后是个文件夹,不知道对否?

网友A:
GX DEVELOPER的文件本来就是一个文件夹,只有GX WORK2才是一个单独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现在只装了GX WORKS,不知道这个情况。

网友B:
文件夹里面还是有文件的,可以打开的
GX Works2在保存文件时可以选择保存为单文件格式或是工作区格式文件。

网友C:
部分的不能用WK2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