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永宏PLC状态输入页没有上传上去怎么办?程序上传上去,可是没把状态输入页上传,该如何处理?

网友A:
PLC还有输入页的吗

网友B:
状态输入页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
就是上传前程序的状态输入页的那些值,在上传后都成0了,我也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C:
状态输入页的那些值是在和PLC联机状态下的输入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还有输入页的吗

这就是永宏PLC状态输入页

网友D:
类似三菱的软元件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