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功能块问题

楼主(2016-06-13):
请问下各位大神,台达ES2 PLC功能块里是不是不能用定时器 还有就是功能块里BMOV指令如果传多个数,只有第一个数据里数传进去,是什么原因,如果用MOV 一个个传就可以。

网友A:
好像有一个定时器变量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啊,定义了但是时间不会走啊

网友A:
应当可以,以前稍微看过;但具体的名词什么的,不记得了。
能够说一下程序是怎么编制的吗?是仿真运行的,还是PLC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LC 运行的不行,仿真的也不行

网友A:
如果能贴出试验程序、或者描述过程,则可能更好了解情况;
今天回去我试一下,看怎么样。

网友A:
试编了一下,也不知对不对。

定时器试验中,若需X0断开时M100断开,则功能块中的条件可使用位元件、程序单元中的X0改用M1000。

网友B:
定时器没问题啊,一般调用功能块用M1000,启动条件可以用var_inp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不行,用BMOV 指令只有第一数据里面的数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