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最近的一个项目客户有这样的要求,在触摸屏输入员工工号(字母和数字组合,可能有8位,例如A1234567这样的),经过欧姆龙plc处理后传送给客户的设备,通过232串口。在此请教一下大家,该怎么处理?如何发送接收,及工号的转化?之前有做过类似的无协议,当时客户的是上位机,plc做下位机,双方指定好发送的命令和代码进行通讯的,现在是plc当上位机,发送字母和数据的组合给客户,所以有点转不过来弯了,请教大家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全部作为字符来处理就可以了。例如:A1234567  其对应的16进制就是41H,31H,32H,33H,34H,35H,36H,37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作为字符来处理就可以了。例如:A1234567  其对应的16进制就是41H,31H,32H,33H,34H,35H,36H,37H。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放到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是否都要经过ASC转化指令呢?

网友B:
用指令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