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45KW正弦303变频,单板上电时跳HOC:瞬时过流,怎么屏蔽不掉,哪位熟悉正弦变频维修的师傅给个指导,谢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LF347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是不是,单板测试时要屏蔽些信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没有接IGBT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机器已修好,此机器的电流检测有问题,三路霍尔反馈一直到CPU引脚那里电压都是正常的,然后看了咸工的贴子,上面有介绍正弦机器的电流检测,后排查为IUVW保护信号异常,修好后测得驱动波形正常后装整机带电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