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KEB)报E.OH

楼主(2016-06-13):
科比变频器55KW上电报E.OH(功率模块过热),查散热器三个NTC阻值长温8K,不能复位,求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F5系列的

网友A:
   E.dOH是电机PTC故障,E.OH是内部NTC回路引起的故障,NTC元件如果正常,那就是在排插附近的运放周边电路。55KW是水冷式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路经过一个电阻到084,10脚,12脚,另一路不知到哪里了,是不是这路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是一定的,三路NTC肯定在一起处理的。这里我大致看过的,2片四运放处理三路电流和三路NTC。外部PTC是有NET201厚膜电路00.F5.240-1009 V1.1处理,直流母线检测是由NET2厚膜电路00.F5.014-0038 V1.1处理。

科比这个板型除了这排线周边的2只运放和一片数字电路,其他地方我画下完整的图纸,本来想画下来的,无奈客户不可能给我这么多时间的,下次碰到我会把这部分电路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