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6-13):
   之前用钳形表(当时一直叫勾表来着)测试功率较大(22KW以上)。期间测试的电机多为空转测试,并且空转电流也在18A以上。这期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电缆稍微位置有变动(正常是要求置于钳形表环装的中间的),电流显示变化很大,超过1A。
     现在需要测试0.37KW的电机的空转电流。钳形表的说明书如照片中显示。不知道为什么钳形表没有读书呢?总是显示为0的。难道新的这一块钳形表是坏的?

网友A:
是变频器带的吗,不是真有效值的,不要测非工频的电流

网友B:
总感觉电子的没机械表好用

网友C:
370W电机空载电流很小,估计也就0.5A左右吧,楼主这个表选20A档位,多绕几匝得出读数除去匝数,数值相对准确些。还有,钳形表测电机电流最好在电源侧测,电机侧测电流会受到电机磁场影响,读数有时不准确。

网友D:
档位选择正确工频的都能量,0.几的都量得出,你换正常电流大点的负荷上试下

网友E:
买个量程更精准的表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70W电机空载电流很小,估计也就0.5A左右吧,楼主这个表选20A档位,多绕几匝得出读数除去匝数,数值相对准确些。还有,钳形表测电机电流最好在电源侧测,电机侧测电流会受到电机磁场影响,读数有时不准确。
这是个好办法,又学到一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370W电机空载电流很小,估计也就0.5A左右吧,楼主这个表选20A档位,多绕几匝得出读数除去匝数,数值相对准确些。还有,钳形表测电机电流最好在电源侧测,电机侧测电流会受到电机磁场影响,读数有时不准确。
按你的推算,用2A档再绕个一两匝不是更接近量程范围么?
这种表在测量小微电流时只能参考,当不得真。

网友H:
只是参考值,可能不是精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370W电机空载电流很小,估计也就0.5A左右吧,楼主这个表选20A档位,多绕几匝得出读数除去匝数,数值相对准确些。还有,钳形表测电机电流最好在电源侧测,电机侧测电流会受到电机磁场影响,读数有时不准确。
按你的推算,用2A档再绕个一两匝不是更接近量程范围么?
这种表在测量小微电流时只能参考,当不得真。
我没注意到有2A档位,370W电机应该选择2A档位。现场检查维修时钳形表是查找故障最好的工具,读数基本正确,我这里电工人手一个,巡检必带。

网友I:
在这里问下各位大神,怎么知道自己买的钳形表是不是真有效值表呢,网上有很多几十元的钳形表都说自己是真有效值表。不知道如何辨别?

网友J:
若为排除钳形表问题,可测另一适当的负载看看;
顶楼说的测量位置和3楼说的磁场干扰,见过有影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0W电机空载电流很小,估计也就0.5A左右吧,楼主这个表选20A档位,多绕几匝得出读数除去匝数,数值相对准确些。还有,钳形表测电机电流最好在电源侧测,电机侧测电流会受到电机磁场影响,读数有时不准确。

我也注意过了,说是要多绕几圈读数准确些么,但是实际情况是每次的电缆都不可能给你留很长的空间,所以觉得读数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K:
钳表只是适合测量那种无法脱开的负载在线测量,准确度与操作者技术关系较大

网友L:
电流太小了。

网友M:
估计是电机电流太小了,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也在担心读书太小读不出来的问题

网友N:
是不是量程选的太大了?

网友O:
福禄克的低端表对0.1安的电流也表示无可奈何,你这款有2A档,应该测得的。

网友P:
2A档能测,不行这小电流万用表也能解决

网友Q:
量程尽量选小些的吧!

网友R:
推荐用福禄克的啊

网友S:
量程太大吗?多绕几圈

楼主:
回复 网友R:
能有一个就不错了,还能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