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汽车继电器只要掀开汽车的盖子就能找到,它的工作原理如下:

  汽车继电器既是一种控制开关,又是控制对象(执行器)。当汽车继电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或电流,线圈产生的磁通通过铁心、轭铁、衔铁、磁路工作气隙组成的磁路,在磁场的作用下,衔铁吸向铁心极面,从而推动触点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当线圈两端电压或电流小于一定值时,机械反力大于电磁吸力时,衔铁回到初始状态,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接通。

  那么,可以把汽车继电器看成是由线圈工作的控制电路和触点工作的主电路两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在汽车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中,只有较小的工作电流,这是由于操纵开关的触点容量较小,不能用来直接控制用电量较大的负荷,只能通过触点来控制它的通断。

网友A:
和一般工业继电器原理一样,只是样子不一样。

网友B:
就是长的不一样   原理都一样

网友C:
原理一样,应该对使用的场合要求不一样!

网友D:
原理相同,但是制作结构和工艺略有不同,因为汽车是属于稳定性要求极高的设备,出现事故最严重的就是车毁人亡。

网友E:
继电器外表不一样,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
工作原理基本上都是相通的。

网友G:
道理一样只不过是汽车级的,比工业级要求工作温度宽些。比如芯片是-40到+125摄氏度要求正常工作。

网友H:
一样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