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这是我厂老板用的自吸清水泵,用的是弹簧机械式的压力开关,当水龙头开了用水的时候电机总是在不停的启动停止,频繁工作,以至于温升过高烧坏。
      这样是控制方式不对嘛?(普通家用应该都是这种的)还是说水管太小也会有这种情况?(水管6分的从水井抽上来后泵出来直接转4分的水管了)原本正常的应该是水压低了后电机再工作的,或者开着水龙头电机也一直在工作才对吧?现在老板问我怎么做才能不烧电机,我说要么把水管全部换了6分了,再水龙头末端应该可以用4分的水管,抑或者压力开关换成数显可调动作压力的,今天刚刚也拍了压力开关的动作值,大伙可以帮我参考参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干脆做个小水塔算了

网友B:
如果末端用水频繁的话就应该在末端设置蓄水装置!

网友C:
水龙头打开时调整压力开关让电机不停机

网友D:
储水桶太小了啊

网友E:
增加蓄水装置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网友F:
动作频繁查下开关有没有问题,还有管道是否漏水?管道是否有空气?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储水管增大?

楼主:
是储水管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压力开关换了N个还是一样,管道无泄露,通常不开水龙头的话水泵停止工作,并且可以保压很长一段时间,怀疑还是水管太小的原因

网友G:
使用变频器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增加蓄水罐之类的容器,设置液位继电器来开停泵。压力开关控制是难以解决频繁开停的弊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家用从水井抽水的哦,又不是工业用水,液位继电器个人觉得实在没必要,而且这水泵白天一般都不怎么工作,主要还是晚上老板仔儿子洗澡开水龙头半个钟以上才发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个人觉得泵出来换成跟入口一样的水管管径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泵入口是6分的管出来后一段20 公分直接转4分的了,要是我把后面4分的管拆下来,开水泵,泵是一直连续工作的,因为始终达不到压力所以一直工作。又或者我把压力开关停止压力调高,以至于水龙头开了之后虽然水小也一直达不到压力,那水泵也会一直工作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进出口径一致会解决开开停停的问题。但总之这种控制方式隐患较多,比如,水泵如果一旦漏电呢?

网友H:
装个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可以解决频繁启动的问题,当水龙头打开时启动水泵,当水龙头关闭时,延时几秒钟才关闭电机。

网友I:
搞一套恒压供水吧!

网友J:
电机质量不好吧
装个水流开关
+延时开关

网友K:
可以用变频器做个恒压供水。

网友L:
为什么头部要接4分管?

网友M:
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N:
加个气压罐,还可以保压多好。

网友O:
增加蓄水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