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见图

网友A:
变送器应该不用电源

网友B:
看一下接线端子就知道了

网友C:
几跟线的啊

楼主:
3根线的,没有接线图,只有一个扦头,上面有1,2,3,和一个接地

网友D:
所谓几线制,通俗解释,就是过程控制系统(DCS)和现场仪表之间,完成信号(4-20mA DC)传输的接线方式。

两线制:由两根线即完成信号传输,又给现场仪表提供电源。也就是用万用表并联测量有DC24V电压,串联测量有4-24mA DC电流。如:温度巡检仪,压力变送器

三线制:电源正端用一根线,信号正端用一根线,电源负端和信号负端共用一根线。

四线制:两根线给现场仪表提供电源,两根线传输信号。其供电电源电压可为220V AC,也可以是24V DC。

现场的控制设备本身需要AC 380V或AC 220V电源,那么模拟信号的传输,就不需要向其另外单独提供电源。如:风门执行器的风门开度反馈、变频器的频率反馈和皮带秤的吨/小时反馈等。

针对现场仪表、设备不同的接线方式,DCS的接线方式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DCS的接线方式是根据现场的接线方式来定。

网友E(2016-07-13):
正常的话二线制接法1正2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