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如果要做,怎么做?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A:
需要获得PCB板的正常使用时的额定工作电压,是弱电控制板还是强电控制板?是380V级别的还是1000V级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V的电路板

网友B:
新版做出来肯定要做短路,耐压测试,不然怎么保证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耐压怎么做呢?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C:
一般是电源输入和地之间.其它的信号,看情况.一般弱电子信号没有要求.
做这个都是参照标准,这样的标准很多,看是哪方面的,中国的有国标.
你这个用在哪里?国内国外?陆地海洋?什么行业?

网友D:
看板子功能,有的板子需要做,比如电源板,有的板子不能做。以前在一个继保的公司实习时打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