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现场组态中有一个l/0模块最近老是报照片中的报警,换了几个新的模块用了一两天还是报通样的警,最近报警次数有增加的趋势,检测模块没有坏,现在处理办法是断电重启。求助各位大神们,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搞呀,本人新手在此谢过了。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只能手打报警信息了
主错误信息为:
(Type 03)I/O Fault
(code 16) I/O module connection failed on required module.
Port :Backplane
Module: R1_3
Error: Connection timed out
Info: <none>
模块上的报警为:
(Code 16#0010) Mode or state of module does not allow object to perform requested service

多谢了!

网友A:
是什么模块,报连接失败,超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模块 1769-IQ32

网友A:
背板总线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除非没安装好,或者背板总线的插销没打好,导致连接不到模块报警

网友B:
接触不良吧?

网友C(2016-10-14):
除了楼上提出的可能性   还要考虑软件中关于输入模块硬件配置
应该保证  设置的某分站里面的输入输出模块个数  与  实际安装个数相等  要不然会报错的
匹配后 重新下载一下程序 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希望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