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一钢卷开卷机,采用invt张力专用变频器GD35-07,使用端子控制,我想问的是设置什么参数使电机最大输出张力为额定张力的30%,也就是说端子给10v电压时对应的电机额定电流为100%,参数是p3.20设为100%吗?这参数为什么叫上限键盘设定?对端子控制不能起作用吧

楼主:
请大师解释下

网友A:
楼主可以找一下英威腾的技术支持大师

网友B(2017-08-10):
最简单的知道额定张力的情况下,可以设置p27.02直接为额定张力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