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只有一个com口,从里面只引出一对RS485线,这一根对线可以连好几台变频器,这个已经测试成功但我想在这个线上面再连一个plc要怎么设置?

如果单独连plc那选择型号即可,里面会有M0  M1等等地址可以直接调用
但如果连变频器,就要选modbus RTU,选了RTU,那plc要怎么设呢?
不解想不出来,特有一问。

网友A:
你得想好了,PLC和威纶屏谁是主谁是从。多主站的话问题会一堆的。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都为从站,PLC除站号外其他设成跟变频器一样就好了,触摸屏里面编辑就是站号加地址,比如读D100,PLC站号为4就设为 4#100,如果PLC数据很多就把PLC设为1#站,这样可以不用加站号。

要想弄明白最好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的型号提供。

网友C:
用两个通讯口的不是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都为从站,PLC除站号外其他设成跟变频器一样就好了,触摸屏里面编辑就是站号加地址,比如读D100,PLC站号为4就设为 4#100,如果PLC数据很多就把PLC设为1#站,这样可以不用加站号。

要想弄明白最好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的型号提供。
HMi 是威纶通6071,PLC是三菱的GX2N,变频器是海力普,台达,英威腾等
我本来是两个通讯口的,Com3用2W模式连变频器,变频器的号分别是1号,2号,PLC用的是com2-2W连的plc的485BD通信板,在电柜边上是能通信,但拉远了后变频器可以通信,但plc死活不行

所以我想把plc和变频器放在一根485线上。
于是就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plc一样的线通信不了
2如何用一根线通信plc和变频器

网友C:
三菱plc正常是fx2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都为从站,PLC除站号外其他设成跟变频器一样就好了,触摸屏里面编辑就是站号加地址,比如读D100,PLC站号为4就设为 4#100,如果PLC数据很多就把PLC设为1#站,这样可以不用加站号。

要想弄明白最好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的型号提供。
HMi 是威纶通6071,PLC是三菱的GX2N,变频器是海力普,台达,英威腾等
我本来是两个通讯口的,Com3用2W模式连变频器,变频器的号分别是1号,2号,PLC用的是com2-2W连的plc的485BD通信板,在电柜边上是能通信,但拉远了后变频器可以通信,但plc死活不行

所以我想把plc和变频器放在一根485线上。
于是就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plc一样的线通信不了
2如何用一根线通信plc和变频器

FX2N的不支持MODBUS通讯,而变频器又是MODBUS协议的,这样用一根线通讯是不行了。触摸屏与PLC可以用422的方式试一下,我有试过最长15米通讯的。触摸屏应该是MT607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都为从站,PLC除站号外其他设成跟变频器一样就好了,触摸屏里面编辑就是站号加地址,比如读D100,PLC站号为4就设为 4#100,如果PLC数据很多就把PLC设为1#站,这样可以不用加站号。

要想弄明白最好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的型号提供。
HMi 是威纶通6071,PLC是三菱的GX2N,变频器是海力普,台达,英威腾等
我本来是两个通讯口的,Com3用2W模式连变频器,变频器的号分别是1号,2号,PLC用的是com2-2W连的plc的485BD通信板,在电柜边上是能通信,但拉远了后变频器可以通信,但plc死活不行

所以我想把plc和变频器放在一根485线上。
于是就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plc一样的线通信不了
2如何用一根线通信plc和变频器

FX2N的不支持MODBUS通讯,而变频器又是MODBUS协议的,这样用一根线通讯是不行了。触摸屏与PLC可以用422的方式试一下,我有试过最长15米通讯的。触摸屏应该是MT6070的吧。
我是加的485BD板

网友B:
可以用自带的422口试一下,如果可以就用这个自带的口,也可以再买一块422BD好了。试一下把PLC485通讯改成4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都为从站,PLC除站号外其他设成跟变频器一样就好了,触摸屏里面编辑就是站号加地址,比如读D100,PLC站号为4就设为 4#100,如果PLC数据很多就把PLC设为1#站,这样可以不用加站号。

要想弄明白最好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的型号提供。
HMi 是威纶通6071,PLC是三菱的GX2N,变频器是海力普,台达,英威腾等
我本来是两个通讯口的,Com3用2W模式连变频器,变频器的号分别是1号,2号,PLC用的是com2-2W连的plc的485BD通信板,在电柜边上是能通信,但拉远了后变频器可以通信,但plc死活不行

所以我想把plc和变频器放在一根485线上。
于是就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plc一样的线通信不了
2如何用一根线通信plc和变频器

GX2N?国产仿三菱?一般国产仿三菱都支持MODBUS RTU 可以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都为从站,PLC除站号外其他设成跟变频器一样就好了,触摸屏里面编辑就是站号加地址,比如读D100,PLC站号为4就设为 4#100,如果PLC数据很多就把PLC设为1#站,这样可以不用加站号。

要想弄明白最好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的型号提供。
HMi 是威纶通6071,PLC是三菱的GX2N,变频器是海力普,台达,英威腾等
我本来是两个通讯口的,Com3用2W模式连变频器,变频器的号分别是1号,2号,PLC用的是com2-2W连的plc的485BD通信板,在电柜边上是能通信,但拉远了后变频器可以通信,但plc死活不行

所以我想把plc和变频器放在一根485线上。
于是就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plc一样的线通信不了
2如何用一根线通信plc和变频器

GX2N?国产仿三菱?一般国产仿三菱都支持MODBUS RTU 可以进行通讯
手机打的,F和G挨着的,笔误,你们都误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