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康沃G3

楼主(2016-06-14):
这台机器5.5KW,直接通电显示ER07,查为停机时过电压,而用调压器慢慢通电就可正常,不管是调压器断电还是直接断电都会显示ER07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调出故障记录直流母线电压480V,通电报ER07时主继电器是吸合了的,且不能复位,怪哉!

楼主:
故障已找到,主板以运放坏了,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楼主能讲一些是什么型号的运放坏了,在此起什么作用。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U10  LF353坏了,引起误报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