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到底何为击穿,加1500v电压,漏电流多大才叫做击穿,漏电流多大才合格

网友A:
找度娘,在这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网友B:
以前在传感器厂工作时,每个电压传感器都要做耐压测试,要求无击穿、无闪络、漏电流不大于50mA。

网友C:
从字面看,击穿是绝缘损坏了,闪络是出现了打火现象,2楼所说应当可以参考;
不知有无标准方面的规定,或试验规范的规定(与电压等级相关)。

楼主:
度娘找不到啊,所以来这请教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ma太高了,这个应该是你们自己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底何为击穿,加1500v电压,漏电流多大才叫做击穿,漏电流多大才合格

根据被测设备的不同,有工频耐压试验,直流高压耐压试验,首先要知道试验的是什么,在去找试验泄露电流标准。

击穿,指试验电压把测设备的绝缘破坏了,形的离子流叫闪络,不是漏电流多大才叫做击穿’而是多高的试验电压能击穿,形成击穿电流。一般击穿电流几乎就是一个试验电压的短路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底何为击穿,加1500v电压,漏电流多大才叫做击穿,漏电流多大才合格

根据被测设备的不同,有工频耐压试验,直流高压耐压试验,首先要知道试验的是什么,在去找试验泄露电流标准。

击穿,指试验电压把测设备的绝缘破坏了,形的离子流叫闪络,不是漏电流多大才叫做击穿’而是多高的试验电压能击穿,形成击穿电流。一般击穿电流几乎就是一个试验电压的短路电流。
多高电压击穿,有击穿电流

网友F:
6楼解释,比较清楚。多高电压算击穿?这话问的,有点...?那是做破坏性试验,也就是说,只要电压不击穿,就继续向上加压,直至击穿,然后锁定击穿瞬间的电压值。这样的实验比较危险呦。一般都是给一个固定实验电压(比如500V;1000V;1500V等),如果没有击穿,就算PASS。合格了,否则就是耐压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