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C语言

楼主(2016-06-14):
请问WinCC中的

BYTE help1,help2;
BYTE BIT_NO;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定义3个变量,变量名为:help1,help2,BIT_NO
变量类型为BYTE。

如果你看得懂C语言的话,BYTE可以这样理解

#define BYTE ch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

网友B:
8位无符号byte,一个字节。我一般是这么理解。

网友C:
BYTE help1,help2;
BYTE BIT_NO;

其实和BYTE help1,help2, BIT_NO;没区别可能就是为了风格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