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我们最近在用的压力传感器,在测试过程中出现HP现象,我们将传感器寄回厂家分析原因,厂家回复说是我们使用的环境不好,导致传感器进水。试问:一般的压力传感器都有防水功能,在一般的供水设备上使用,空气中有点水汽不正常么?这么说是传感器防水技术不好咯??

网友A:
这东西就怕水,接头处一定要用防水接头,保持密封会好一点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进线的固定头那防水套太松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C:
传感器防水能力看IP等级就能知道了 有条件的话直接上IP68的

网友D:
那个牌子的传感器
我们现场用的都还好!

网友E:
买回来用硅胶封死

网友F:
看看水从哪里进来的?有的是从接线端进的。有的是从探头压力检测的螺纹地方,那就是厂家的问题了。上次我们也是,换了一个厂家的就好了

网友G:
那就找对环境要求不高的传感器,皮实耐用的。其实仅仅是防水,很好处理,如果对热水的防护,就要麻烦多了。所以高温高湿的环境,最不好办。

网友H:
中国制造

网友I:
好多传感器都怕水

网友J:
传感器都怕水   尤其是带腐蚀性的药水

网友K:
内部有电路板,进水当然不行,就看你的防等级是多少?环境怎样?找出原因才能确定是安装选型问题还是厂家质量问题?

网友L:
估计还是密封不好吧

网友M:
有可能没密封好

网友N:
没条件用IP65的,再上一个防水盒,密封盒。
有条件直接IP68的呗
图尔克,邦纳,皮尔兹,倍福,施克,巴鲁夫,易福门,海德汉,菲尼克斯等欧美众多品牌
代理销售,原装现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们用的是IP67的,接口处有密封圈的额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密封圈,上次出现了两个,这几天又出现两个,商家一样的说法,就是传感器进水,我们也就是试水的时候放在周围有水的环境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K:
IP67,有密封圈,厂家分析是传感器进水,这个试水环境也就是周围有水汽,水不会直接接触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使用的环境不会有水直接接触,但周围环境有点水汽

楼主:
回复 网友L:
估计是那样的,我们的使用环境挺好的,厂家分析是进水,同意退换,但是这个问题这样子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L:
回复 楼主:
问下厂家更换其它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