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改造设备时发现PLC原有的模拟量通道不够用了,客户又要增加一个变频器自动控制。信号模式为4-20MA,新增加的变频器功能和之前的一样,所以是一样的频率可以一起控制。我想两个变频器共用一个模拟量通道不知道可行吗?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吗?还望各位师傅们指导!谢谢啦!

网友A:
加一个一进二出的模似信号隔离器就O了;

网友B:
这个一般不可行!
主要是数字地的串扰问题,建议买一个信号分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用其中一台的模拟输出控制别一台,这样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其中一台的模拟输出控制别一台,这样行不行。
好办法

网友E:
  一个4~20mA电流信号供两台变频器使用,可采用的方法有:
  1.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1~5V的电压信号,并将此信号并联接至两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使用,并对两台变频器的 “频率偏置”和“频率增益”参数进行设定。
  2.将4~20mA电流信号串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但如果出现电流信号回路开路,则两台变频器都没有了频率给定信号,会有安全隐患。再就是两个电流信号无法共地会引入干扰。
  3.将4~20mA电流信号并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这样做对恒流源仪表的影响并不大,但比串联接线的可靠性要高,变频器的设定也简单。我曾在两台55KW一开一备的锅炉给水泵应用,用的就是这种非常规的接线方法,经多年使用一直可正常运行。

网友F:
用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去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电流4-20mA的信号并联,可行吗?一直没有敢试过。有没有误差。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前不久做了一个45KW恒压供水,是一备一用,压力变送器反馈回来的电流信号我是用串联方式连接两台变频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I:
两台变频器之间主从通信

网友J:
你要是控制要求不快就可以,你可以用继电器切换;相当于通道选择;道理你懂的。前提还是那句话控制要求慢。速度要求稍微快点就用半导体模拟开关,不过一般电气系统不会这么搞。这个是板级的。

网友K: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相当于一个负载(对PLC而言),PLC 的模拟量输出可以带动这样的两个负载,相当于将两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串联起来。使用中如果需要微调两个变频器的一致性,可以微调电流信号对应于转速信号的量程或零位。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最经济最常用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流4-20mA的信号并联,可行吗?一直没有敢试过。有没有误差。
可从两方面来看:
   1.4-20MA大多为恒流输出信号,负载电阻的变化对电流影响很小(当然指的是电源电压及负载电阻在规定的范围内)。因此,输入给变频器时串或并,对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2.变频器对4-20MA电流信号的影响,取决于其输入端的阻抗,由于各型变频器的输入电阻不一定相同,影响也会有差别。但好在调试时可以用“频率增益”参数来补偿。举个例子:如原来输入电阻为250欧(转换电压为1-5V),并联后成了125欧(转换电压为0.5-2.5V),调试时如果4-20MA只对应0-25HZ,则可将频率增益设定为200%,这样就可使4-20MA仍对应0-50HZ了。

网友M:
变频器模拟输出再带变频器不错

网友N:
1.4到20ma的电流信号可串联送给两台变频器(有项目已经验证)
2.不建议使用方法1,可设置其中一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一般变频器带有模拟量输出)将此信号作为第二台变频器的信号输入
3.楼主加模块吧湖综合换成电压的并连使用。

网友O:
用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去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或者主从站通信。

网友P:
用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或者脉冲输出作为第二台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实现同步运行。

网友Q:
加一个1分2的隔离器即可!

网友R:
个人观点加一个一进二出模拟量安全栅比较好。及不用考虑主次通讯也不担心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