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现场有一台施耐德ATV38-130KW变频器上电点运行按钮后出现SCF故障,查手册说是输出侧短路拆掉负载后点运行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用摇表测量电机和电缆都正常。把另外一台电机接到变频器上后还是出现SCF故障。是变频器什么模块坏了呀?还望各位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电流检测可能有问题,带小电机试一下,看电流显示多少?

网友B:
你看看不带电机输出的三相电压都正常吗?

楼主:
直接在u v w量吗

网友C:
施耐德变频器SCF故障:意为输出端对地短路,很多故障可以引起的,可以是模块,也可以是驱动电路,也可以是电源部分故障或者是散热风扇损坏也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