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虚点划线内设备在一楼电箱,2楼与3楼的零线调错,调错时在“总开关、开关2、1楼漏电开关”合闸情况下,用万能表量“2楼漏电开关”前火零线有220V电压,合上“2楼漏电开关”电压到零,分开后电压又到220V,直接接灯不亮。
请问2楼的零线未通为什么零火线有220V电压?(是感应电压吗?)
合上漏电开关后电压又到零,漏电开关会有微小回路放掉电?
现在自己把2、3楼的零线调回正确,每层漏电开关后接灯是能亮的。
由于布线是请的外地工人做,现在自己装插座,灯等,担心会不会给电工做手脚了?比如在那里并个电阻什么的搞到以后用电不正常。

网友A:
通过负载回过来的电压。

楼主:
在装修,还未用电呢,加上其它开关还未合闸

网友B:
是用数字表测量的吗?应当算是感应电压吧(或理解成微弱的电容电流等),带不起负荷的。
送电前,作必要的检查。

楼主:
是用数字表测的,按理感应不会有这么高电压吧?电源的电压有242V,感应到220V?
我是担心装电的会不会做什么手脚设置了什么东西才会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C:
N线接错,相当于回路负载回电

网友D:
把1楼到3楼的那条线(紫色)拆了看看

网友E:
应该是回路的电压

网友F:
很正常的,感就电

网友G:
应该是线路太长,电容效应。数字表极易出现这种情况。尔合上漏电开关后,相当于有了负载,电容效应放电到负载上了,所以测不出电压来

楼主:
是不是用指针那种机械表就不会量出电压?

网友H:
零线断线,电压经过负载又回到了断线的地方

网友I:
一般都是负载回路过来的电

网友J:
一般住宅用电,开关只装了1P的,控制了火线,不控零线,当接错后就有电了,应当开关控L\N两根线,中间不加保险丝。

网友K:
一般布线只要不错就行 别人一般不会动什么手脚的

网友L:
这个……好像是老问题了吧!

网友M:
家装布线,现在工价老高老高,我的房子家装电工布线费用工钱就是15K

网友N:
接上灯会亮吗、不亮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H:
零线断线,电压经过负载又回到了断线的地方
说的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O:
这不是说的好不好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去年在项目现场调试就有这样情况,施工队零线没接,害的我们现场的控制箱一上电,电压就降到40V,控制箱也不能正常工作,结果一查零线都没接。。。

网友P:
原设计接线是对的

网友Q:
错误接法就是著名的零线断了案列,合上2开关用测电笔是不是零、火线都亮灯,合上2开关前端无电压,断开2开关就有220V了。

网友R:
你的负载确定没有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