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不管是面板还是外部端子都是如此,你们有啥好的解决办法。还有就是M系列容易出现通电显示一个8或者一个6死机,今天又送来1台启动不到3秒就自动停,不报故障,stop灯亮,不管是面板还是端子都如此!

网友A:
检测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你的偷停是不是低频时.停了又会走?我这是5--10HZ有碰到过这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50HZ也会,有时在加速过程中莫名其妙的就停了不报警

网友C:
检测面板通讯端子有无氧化,造成通讯电缆接触不良。
另外,+5V电源电压是否偏低,如低于4.7V,也会导致工作不稳定。

网友D:
主板先清洗在试一下

网友E:
接触不良的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F:
台达这个偷停问题很多例,而且难找,有的说电源,有的说CPU,是个难题,主要有很多等你查的时候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启动和停滞状态5V是5.09V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经过1小时反复试验,感觉是CPU重启了,应为有时候继电器会重新吸合,调出直流电压540V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说的这些故障我都仔细去排除了,没有解决,干脆也换了CPU板和面板还是一样的情况,这可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困扰着广大变频器维修者,而这个故障我一年就遇到5个可见具有一定通病!全国范围内将会给多少人造成损失啊,M系列不稳定的一款机器,市场保有量很大我们还是想把它搞清楚不让资源浪费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连环换了2个CPU板和面板,基本排除CPU方面的问题,记得当时通直流电试机时是启动了,好像没停机的,难道与主电容有关,我更换试试再来分享!

网友G:
M系列因为属于简易版,材料与线路设计均没有B系列好,早就停用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虽然是简易版,但是小机器用量很大的,当然可以国产替换

网友H:
换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今有研究另一台偷停现象,反复试机发现,电源不稳会造成这故障,开关电源电压一会儿高一会儿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换完无效

楼主:
回复 楼主:
更换5V大电容,试2天再说!但是另一台开关电源电压很稳定,且换了滤波电容一样启动不到10秒就停,不报警

网友I:
更换开关电源18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