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比如说压力传感器,是选择平均值还是当前值?,0-500公斤对比0-10V, 比如传感器感应5V,存放在D10,那PLC里面D10的数值是多少? 实际5V是对应250公斤的   FXPLC的单元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A:
0~10v 对应0~4000,然后就可以换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0-4000怎么来的,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册上来的,不看说明书

网友B:
根据模块将输入的工程量数值转换成实际读数,0V对应0,5V对应4000,其他的在之间的就是比例对应关系,然后看模块手册上有程序处理的例子程序,直接套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看到啊?我看了好几册都没看到

网友C:
所谓模拟量模块,就是完成将外部电压或者电流信号转换成内部数字量线性对应起来,例如将0-40mA电流信号识别成0-32000对应起来,具体识别对应的数字量各家品牌不同,要看用户手册。

网友D:
看FX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FX2N-2AD
FX2N-4AD
FX2N-8AD
不同模块分辨率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换算的公式怎么算,在自学,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掉了

网友E:
就是个乘除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0-4000是FX2N-2AD的这个是不是?

网友F:
就是个线性转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能帮忙再具体点说说嘛?能不能给个例子

网友G:
做模拟要留余量,然后就是坐标平移搞个和缩放,大不了再分段补偿准确性。你要是最大可以100公斤那么最大数值要对应110左右。还要底部的很小的数要切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啊,你选用的什么型号模块,就要去查这个模块的手册。

网友H:
呵呵;需要首先把用的A/D的型号请清楚,不同的型号对应的数字量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FX2N-4AD来说,要做一个检测重量的装置,假定4AD通道一启用,其余默认,数据传送到D100中,然后设定值是400公斤,当接近400公斤时,保持恒定输出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PID,你的输出给到什么设备,又没见你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举个例子吗,输出用4DA模块

网友I:
回复 楼主:
按照手册上做就行了,有例子可以参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那边有例子或者手册吗?可否发给我3165815270@qq.com 我找了许久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E:
估计一直也没有看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J:
举例
0-10V对应0-32000
就是3200分之1吧!

网友K:
三菱模拟量没有西门子的方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三菱模拟量没有西门子的方便

是一样的。

西门子依靠MOV指令来直接读取模拟量通道,三菱一样可以依靠MOV U/G来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一样,三菱模块分辨率是不同,读取过来还需要换算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说的是哪个模块

网友I:
回复 楼主:
https://yunpan.cn/cRBPByuFXa58g  访问密码 245b

FX2N-2AD   FX2N-4AD   FX2N-8AD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菱的很麻烦啊,常要去找资料

网友I:
回复 楼主:
无论什么品牌,只要没用过,都要找相关的资料去学。也不是说特定的哪一个很麻烦,熟悉了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