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求大神指教;;;;;安装完仿真软件模块类型选项只有两个模块类型。请叫各位老师能添加吗

网友A:
哪个仿真软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仿真软件呢?

标题里写的那么清楚。

其实仿真软件中使用内部寄存器就可以了,至于外部的输入输出到时候给个MOV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教...用授权文件MOV时显示找不到授权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仿真软件呢?

标题里写的那么清楚。

其实仿真软件中使用内部寄存器就可以了,至于外部的输入输出到时候给个MOV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好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