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初学都,请问一下,224XP能控制3个以上的伺服电机吗(电机作不同速度的运动,有可能同时,有可能不同时),如果能,如何写发脉冲程序。如果不能,又要怎么做,改如何写程序,主要是位置控制。

网友A:
PLC本体只能控制2轴,控制3轴的话就需要扩展1个EM253模块,发脉冲的程序可以用向导生成,或者使用MAP库

网友B:
用个smart200就可以了

网友C:
主机本身只带二路脉冲的,可以加定位模块来实现三轴,不过成本上不太合算了,换PLC;

网友D:
兄弟你是多轴联动啊,高大上。200PLC可能速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E:
换PLC吧!3轴的PLC很多款

网友F:
楼主是联动还是3单轴啊?

网友G:
本身就带2个轴!还是换PLC要好一点!

网友H:
建议换1200    4路单独伺服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轴单动,不同的动作,三个电机在不同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是否有MAP库文件

网友I:
FX3U可以三轴 CP1H可以四轴

网友J:
只能2轴 要3轴就要扩展,建议换PLC MAP库文件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K:
200系列或者西门子同档次的小型PLC,完全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俺现在坚决拒绝选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三轴单动,不同的动作,三个电机在不同的位置
三轴联动,意思就是三个伺服电机必须同时互相配合做出相同的一个机械运动动作,也可以是在不同的位置的,这个难度更加大。
如果是三轴单动,最简单了,需要事先设置好伺服驱动器的工作模式,比如速度模式,定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