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各位用过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吗?翻了手上的几本说明书都没有提到,个人觉得这个功能在某些场合还是用到的。

网友A:
貌似没有见过有定时功能的。

网友B:
从你发表这个开始以后就会有了

网友C:
現在好像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富士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只要有时基模块,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一般的用变频器+一个logo!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变频器是通用的(因为一般的变频器都有正反转控制功能),logo!里的时间从年到月到日到时都有,可任意设置的。

网友F:
呵呵;这个与你变频器的型号及品牌有关;有些带有多段速PLC运行功能,可以设定每一段的频率、转向、时间;带这个功能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当然,你用的变频器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也不用苦恼,外部加个双段定时器就一切搞定了;成本又极低;

网友G:
加一个正反转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就能实现。

网友H:
我会考虑 增加个国产的工控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就是在外部加了个DH48S-S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自动正反转,结果出了点意外,那里的电压时高时低,变频器没有保护,继电器倒是失灵了,后来用24V的才解决问题。如果内部有这个功能 ,就省一截麻烦。

网友I:
有啊  ABB的

网友J:
富士,三碁,台达…都可以,还有带PLC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F:
像台达VFD-B型就有你上面的这个功能;

网友K:
加两个定时器吧,淘宝价   百元之内

网友L:
部分变频有该功能的,属简易plc功能。。。

网友M:
带简易PLC功能的都可以实现。

网友N:
变频器多数没有定时正反转功能,但外接元件很易做到,如加一个双时段定时器就可完成此功能.

网友O:
一般都是外面控制正反转,很少有能自身控制的。

网友P:
具有PLC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Q:
用台达E系列吧,带有PLC,很随意

网友R:
外加个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S:
要提供系统时间的变频器可没见过

网友E:
变频器再加一个时间逻辑控制不会增加多少工作量,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T:
我就推销一下我熟悉的东芝变频器吧,AS1系列,里面可以做模式运行,就是变频器在15个频率依次循环运转,每个频率运行时间可达6000分钟,循环次数(15次频率切换为一次循环)可以达到255次,频率切换时,转向,加减速,VF曲线也可以一同切换。所以定时正反转肯定是可以搞定的。
另外AS1和S15系列都有内置PLC,实现起来就更简单了。

网友U(2023-02-24):
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操作工每天都要频繁改动变频器内部简易PLC运行参数。一不小心其他参数改错了。我还得重置变频器参数。所以想用触摸屏控制。关键是PLC程序我不会写。现在触摸屏我已经和变频器通讯好了,启动,停止,正反转,点动,都没问题了。就是定时正反转循环不会写。所以请教各位老师,那个老师能帮忙编写一下,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V:
回复 网友U:
什么变频器和屏?

网友U:
触摸屏是威纶通的,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W:
ABB的acs510好像有此功能

网友X:
除了洗衣机,还能用在哪里?

网友Y(2023-03-27):
学习了,多谢,几年没用变频器了,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啊

网友Z:
加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AA:
这玩意儿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简易的控制板实现,请问你们使用的环境怎么样?如果环境好的话,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