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开关电源电容烧了,如图红框处。厂家是XPPOWER的型号为ECM40US15。望老司机给带个路,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用的料和工艺都是一流的。

网友B:
我看不像是电容,倒像是一个自恢复电阻。

网友C:
那东西上面印着什么字呀?百度或淘宝一个不就完事了?

网友D:
坏东西在哪

网友E:
看不清楚,但看样子是保险,防开机冲击电流用得

网友F:
103和104的吧

网友G:
原因?这个可多了……坏了就换吗!

网友H:
CR3?
不是电容吧。
再仔细看看。

网友I:
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网友J:
不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