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请问大师们:Y180L-4(22KW4级)电机的技术参数有谁知道?今天维修一台这样的电机,怎么感觉绕组不能全部进入呢?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一次维修电机,欢迎大家指导!不胜感激!我是把烧毁的线圈的铜线给别人拿出去买新的铜线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漆包线用粗了!

网友B:
难道你没记下原数据,就你这个型号数据不一样据我修到过就有6种可能还有我没碰到过的。

网友C:
你怎么不自己记下数据呢?匝数,线径…………

网友D:
现在的电机都偷工减料,你可以比书上的稍微小点,不然你塞不进,还有最好用细线并联塞,这样会好点,线粗了累人。

网友E:
是线圈不能完全嵌进线槽吗,线径、匝数与原来的是否一致。

网友F:
没有原数据?!这下……你麻烦了,如果是山寨货……那就仍了吧!

网友G:
修电机师父没教你拆下的线要量直径,数匝数吗?

网友H:
第一次修可能问题就在于线在槽里扭了。刚开始修电机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用粗了!
我的哥们拿着拆下来的漆包线(样子)去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没记下原数据,就你这个型号数据不一样据我修到过就有6种可能还有我没碰到过的。
记下了原始数据了,是双线并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不自己记下数据呢?匝数,线径…………
已经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机都偷工减料,你可以比书上的稍微小点,不然你塞不进,还有最好用细线并联塞,这样会好点,线粗了累人。
谢谢,下次一定会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原数据?!这下……你麻烦了,如果是山寨货……那就仍了吧!
已经记录了原始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电机师父没教你拆下的线要量直径,数匝数吗?
这个教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修可能问题就在于线在槽里扭了。刚开始修电机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没有扭,感觉还不错的,把下里面的拆开看了,还不错,没有扭。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哥们去买的时候,量线的直径没有把样品线的漆皮烧掉,直接带皮量的,然后买先就按量的直径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哥们去买的时候,量线的直径没有把样品线的漆皮烧掉,直接带皮量的,然后买先就按量的直径买了!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啊

网友A:
千分尺量一下吧!

网友I:
这个:你买线看一下重量,一般新旧线差不了太多,差的很多就是线径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你买线看一下重量,一般新旧线差不了太多,差的很多就是线径过大......
谢谢了

网友J:
估计是漆包线粗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漆包线粗了造成的。
看来麻烦了。

网友K:
拆电机时没有测数据吗?线径、匝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