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永宏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正反转找原点,怎么定原点距离?怎么停下来

网友A:
它没有专用的找原点指令?

网友B:
有两种方式,一种只有原点开关,另外一种有原点开关和Z脉冲信号的。回原点是表格写程序,原点距离是在表格里面设置的。
指令就在140和141里面找。

网友C:
用个感应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只有原点开关,
另外一种有原点开关和Z脉冲信号的。
回原点是表格写程序,
原点距离是在表格里面设置的。
指令就在140和141里面找。
请教我要走行程25mm(精确度0.001)小人是生手我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