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4):
按钮地址在欧姆龙plc cj1m程序中怎么编写?
比如说按钮地址0.01 plc中这个地址怎么编?
指示灯如何在plc中怎么编?
刚涉及这个人机界面请教各位师傅了最好讲的详细点?

网友A:
呵呵;屏上的按钮只能对PLC中间继电器及输出点控制;
0.01属于输入点,对应的ON/OFF状态是由外部信号的给定/不给定决定的,屏上不能控制,只能用指示灯来显示ON/OFF状态;

网友B:
按钮习惯用w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