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5):
一、故障现象:
现场运行,报A922(无负载或负载轻),电机不运行;改P2197参数(负载接入判断电流门限)为0,启动后,频率上升,到40Hz自动下降,报A501(电流限幅),但电机不运行。
二、故障分析:
1、报A922,说明输出电流检测有故障,重点在A786J及周边电路;
2、报A501,说明IGBT、A786J、驱动3120及周边电路有故障;
3、频率上升,电机不运行,说明驱动有故障;
4、频率不能继续上升,说明驱动、直流母线滤波电容故障。
三、带回检测:
1、静态测IGBT,OK;
2、用3个100W灯泡接成星形,当负载接入,上电再试,确实只有一个灯泡闪亮(低频率时),频率可以上升,不报A501;
3、测三相输出,果然,电压严重不平衡!
四、判断:
至此,结合以上分析和检测,可以确认,是驱动的故障。
五、开机壳针对驱动再检测:
1、继续以上接线,首先用万用表电压档测各驱动芯片3120的5-8脚电压,然后启动,检测启动过程中电压是否稳定,发现下臂驱动5脚(地)-8脚(电源)电压在启动过程中,由18V变为11V!
2、测电源板给下臂驱动的供电电压,在启动过程中,很稳定18V;
3、查18V电源到3120芯片8脚之间的元件,发现是2个标注100的贴片电阻(10欧姆)并联后送给3120的8脚的,测这2个电阻,阻值为2K多!
更换后,OK!

楼主:
还有问题啊!
1、用户反馈,变频器用了24小时,又报A922,电机不运行!
2、上灯泡负载,上电,运行试验,果然,灯泡不亮,报A922(这个正常,因为灯泡负载电流小于3A)。
3、开机壳,目视查电路板元件,发现刚上的2只1/4W电阻(10欧)已经烧白断路。
4、下臂驱动3120的电源回路或输出回路有短路?先查3120的5-8脚电源回路。发现4个3120(3个下臂驱动,1个制动驱动)的5-8脚之间的阻值只有16欧!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3120的5-8脚短路还是外部供电电源短路?驱动板上有一个电源滤波钽电容,106,25V,取下来,测,16欧,短路!
5、100贴片电阻2只换上,直立22微法50V电容换上,试机,OK。
总结:1、前次维修,因这个电容已经严重漏电,使给3120供电的2*10欧姆的负载电流加大,烧坏,阻值加大。当时只是更换了电阻,没有发现电容的问题,留下了隐患。
2、随着继续使用,温度加高,这个电容终于由于漏电流太大,发热严重,最终短路,造成新换的2*10欧姆1/4W电阻烧断,下臂驱动芯片无供电电压。
3、那么,下臂没有驱动,管压降一定会升高,为什么没有报过电流呢?在运行状态下,不能驱动IGBT时,虽然下臂的IGBT管压降一定会因没有导通而升高,但由于变频器的管压降检测是在上臂进行的,下臂并不会产生IGBT管压降升高的报警信号,所以,下臂没有驱动,变频器仍然没有过电流报警,因UVW无输出,故只是无负载报警(A922)。

楼主:
所以,记住,对很多变频器来说,下臂驱动有问题,IGBT管压降升高,并不一定要报过电流!

楼主:
钽电容漏电电阻16欧,电源原限流电阻(贴片0805保险电阻吧)2个10欧并联,则电阻上的功耗为P=18V/(16欧+5欧)*18V/(16欧+5欧)*5欧=3.7W,无论是原来的0805还是新换的1/4W的直插电阻,都一定要烧坏的,只是,0805被烧得阻值增加到2K了,1/4W电阻被烧断了。

网友A:
很完整的示例介绍,有过程、有总结。

楼主:
一开始伴随报A501的原因,暂时还没有合理的解释。

网友B:
驱动引起的毛病 要什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引起的毛病 要什么解释
故障发生在下臂驱动,何来过电流报警?还是请多做解释。

网友C:
回复 楼主:
高,建议大家多多讨论进口机电路有利于提高整体维修人员水平,和劳动强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记住,对很多变频器来说,下臂驱动有问题,IGBT管压降升高,并不一定要报过电流!

西门子并未用智能IGBT,过流信号IGBT是报不出过流的。

楼主(2021-07-10):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记住,对很多变频器来说,下臂驱动有问题,IGBT管压降升高,并不一定要报过电流!

西门子并未用智能IGBT,过流信号IGBT是报不出过流的。
确实如你所说,MM440-7.5KW,过电流是用2只786J检测的,不是通过检测IGBT的C_E管压降实现保护的。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一些分析并不严密。

楼主(2025-07-24):
引用 楼主:
所以,记住,对很多变频器来说,下臂驱动有问题,IGBT管压降升高,并不一定要报过电流!
MM440-7.5KW,没有管压降检测。它是通过对±母线电流监测实现对IGBT母线过电流报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记住,对很多变频器来说,下臂驱动有问题,IGBT管压降升高,并不一定要报过电流!
注意!此结论,仅对于MM4XX系列变频器没有检测IGBT管压降电路的变频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