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5):
前两天现场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设备N多个以太网模块,有一个输入模块所有输入信号都在PLC测显示的相反的状态,导致设备异常动作,通过与线上类似模块对调都不行,最后更换新模块就恢复了,难道这也是模块坏了?

网友A:
更换以太网模块就好了? 太神奇了

网友B:
不至于吧
以太网模块带几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入模块是这样?

输入模块上几个点?都是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
以太网模块带几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入模块是这样?

输入模块上几个点?都是取反?
这个网络中带了30多个以太网模块,出问题的使其中的一个输入模块,所有输入信号的状态都取反

网友C:
见过通讯模块坏了 影响后面的输入模块的。西门子300的

网友D:
对调不行,换新的就行了,是不是要配置之后才能用呢

网友E:
好神奇 居然是全部取反 但是个人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神奇 居然是全部取反 但是个人持怀疑态度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没办法让人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调不行,换新的就行了,是不是要配置之后才能用呢
试过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通讯模块坏了 影响后面的输入模块的。西门子300的
这是RockWE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