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5):
我是新手,三菱PLC有一个输入灯常亮,程序是空的,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控制还是不行,估计是硬件问题,拆了光耦也不行,上边有两个封装的ma4678不知道作用,上边的程序板换到别的plc上正常,希望大家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学习用还是维修呢

网友B:
呵呵;输入常亮是硬件故障,不是清楚程序就能好的;
故障就在中间的I/O板上,所以你换上面CPU板怎么换也没用;

网友C:
输入灯常亮肯定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D:
坏了,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您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头绪,关键是不知道电路图,也查不到芯片的作用,日本造的很多都查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个硬件的问题,光耦导通,有个并联的电阻,输出低电平,在再往里就不知道了,关键是光耦没事,电阻也没事,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在学习中,您知道原因吗?

网友E:
端子呢?焊了两根线?

网友F:
这个点不要用就行

网友G:
新手还是别拆开了啊啊

网友H:
光耦次级回路元件变质等原因导致等效接通,就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焊的220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讲的具体点吗,您怀疑是哪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点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事,当练手了,您怀疑哪里坏了,我试一下,好的话,上图分享给大家

网友I:
不知该点对应的内部软元件状态如何。
维修的话,需了解相关部分的电路;2楼所说,可以参考。

网友J:
硬件问题!输入点LED亮不亮跟程序没关系。

网友K:
看第二张图是不是有炸过?硬件问题送回厂家维修吧

网友L:
直接换了CPU板就行了。

网友M:
也可能有电阻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io板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电阻查了,没事,还有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直接换了CPU板就行了。
换100张CPU板也解决不了;要换也是换I/O中间板,就有继电器的那块;

网友N:
硬件坏了,工作过程中遇到过一个,直接换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你说得对

网友O:
要换就换中间那块板子,别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