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5):
现有一项目,下面一传送带,上面一个电机,传送带上的产品碰到感应器,电机下降,我目前是根据产品的长度和传送带的速度来控制电机下降的时间,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A:
可以加两个感应器   当前面的刚应到   电机落下    前面后面都不感应电机升起来    再就是电机上升下降用什么控制??

网友B:
两个传感器可以串联,共用一个X点,然后根据产品长度调他们的位置,一前一后,这样产品位置定位就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产品的各种型号的长度不一样,而且经常换型号,所以你说的这个比较适合固定长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