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求助

楼主(2016-06-15):
现有一动作,是根据时间来控制的,假设通过时间继电器来让步进电机运转1分钟,但是中间可能会暂停,假设运转到40秒暂停,暂停回来后,松下plc有木有没办法可以让剩下的20秒接着走完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找下有没有保持的定时器或者计数的方法看看

网友B:
可以利用计时器的经过值EV。

网友C:
松下的不知道,三菱的有累积型时间继电器

网友D:
不知道你时间精度如何。
利用1s脉冲计数,当暂停是把当前计数值传一个变量去。在把设定值减去这个变量就是你剩下的时间值了。
暂停重启走这个剩下的值就行了。
试试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E:
不管是什么PLC遇到这种问题要求,就用加减法及比较+时钟脉冲来完成。不要老是死记着用时间继电器来做,这叫思路的转变。

网友F:
这个就是把步进电机发脉冲做速度运行,时间值更简单:把设定值放入寄存器,运行信号和时间脉冲对寄存器减数,减完了就停止,中间停止的话寄存器还有数据,O(∩_∩)O哈哈~

网友G:
步进马达可以暂停,那么时间也是可以暂停的呀?干嘛把问题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