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6):
为什么都说变频空调节能,这就是运用变频调速原理么?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就是通过改变空调风机、压缩机工作电源频率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通过一个温度探头和设定的温度主机则以能够准确保持这一温度的恒定速度运转,实现"不停机运转",从而保证环境温度的稳定。

网友B:
直流电机就是比交流电机省电

网友C:
越说越糊涂了,直流的电机比交流的省电?是真的吗?为什么?

网友D:
马达的频率与耗电量成正比,当马达以25HZ的频率运行以后,肯定比50HZ运行节省电能,对吧。

网友E:
节能与否和工况有关,不论变频与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节能与否和工况有关,不论变频与否
赞同

网友G:
工艺要求大马拉小车,此时才有节能可能

网友H:
个人感觉跟房间保温关系更大点

网友I:
节能不节能不清楚  但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恒温,噪音

网友J:
在空调上,省就省在启动的时候,其他时候没优质

网友C:
变频空调是趋势了,已经被市场认可了。而且能效等级也是数据说话的,这个造假比较有风险了。

网友K:
当出国外出变频空调时是为了舒适,并不是因为会节能,到国内宣传就变成节能。

网友L:
空调器现有定频及变频两种设计工作方式,这两种空调在运行时如空间密封不好过大,人员流动过频,都会使空调压缩机满载运行,变频空调如做到上述要求时室内温度达到设定值时通过芯片运算就会使压缩机转速降下来保持恒温而节能!

网友M:
空调变频节能,没有统一的说法,估计是宣传需要。

网友N:
节能不节能看使用情况,咱家的厂家的传销方式和所谓的专家会让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网友O:
变频空调从原理上通俗的来说,就是在定频空调上加了一变频器,本身变频器就是有损耗,按照这个原理变频空调肯定是不省电的,但是由于变频空调可以不停调节频率,已达到最佳的温度控制,用起来比定频空调舒服,具体的原理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ttp://www.vfe.cc/NewsDetail-967.aspx,变频空调节能只能是厂家的宣传。

网友P:
都是广告而已
只有在连续运行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节能不节能
平常的人家都不怎么开,所以也就谈不上节能多少

网友Q:
和定频对比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设定温度到了以后不用停机,而是以一个较低的速度运转

网友R(2016-07-17):
感觉这个就好比,定频是开光量控制,说开就开,说关就关,变频就是PID控制。。该关的时候我慢慢转,该开的时候我转的慢,不停机,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节能与否和工况有关,不论变频与否
这个有节能潜力才可以节能

网友S(2017-08-09):
变频空调的安装要看哪种场合,要是经常有大门开着或者与外界接触多的空间,和工频一样估计,一个温度探头根据检测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做比较吗,然后调整风机和压缩机转速。

网友T:
大部分情况下是不省电的,在特定情况下才节能。如大马拉小车,长时间工作。不过优点是舒适,噪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