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6):
现有两输送带,在一直线上,第一段的输送带旋转伺服控制(旋转角度60度),第一段和第二段输送带由一个伺服电机控制Y轴方向,要求输送带1的输送点在坐标轴中在X轴方向是一致的,因输送带1可以旋转,需Y轴的电机补偿。需联动,用三菱FX5U的PLC控制,这个联动的补偿怎么编写?迷茫中

网友A:
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B:
表示没看懂

楼主:
上面写错了,输送带1的输送点是Y轴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一段输送带是可旋转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是可以整体在Y轴方向移动的,现在第一段转过一定角度,那么第一段的顶点
在Y轴的方向就短了,为了达到在Y轴的距离一致,需要让控制整体Y轴方向上移动,补偿一定的距离。。

网友C: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D:
大家都没搞懂你要表达的是啥,爱莫能助啊。

网友E:
看的真不明白

楼主:
好吧,是我的表述不清楚吗!
这个系统是在Y轴方向上整体能够前进后退,但在X轴方向上是通过第一段输送的左右摆动来达到X轴的定位的。当然在X轴的定位是有一定的范围的,通过这个系统将货物进行堆放的,所以是在Y轴的方向上需保持一致。
当第一段输送带转过一定的角度A,那么在Y轴上的距离是不是短了,因为需将货物放置整齐,所以需补偿个长度,长度=输送带1的长度*COS A。
这个地方如果不是通过输送带的左右摆动来定位X轴,而是标准的X轴定位,那么只要用FX5U中简易的两轴直线插补就可以实现两轴联动了,但现在这个地方的联动不知道因该如何编程。。

网友F:
   好像是说,输送带①与输送带②的基本位置是在一条直线上,假设①和②是连接在一起的(或者相当于),可设①和②相接处的①的一端为B、①的另一端为A;
   现在,A端可在垂直于基本位置、通过原A点(基本位置上的A端点)的一条直线上移动,B端随之在基本位置的直线上移动;
   此时,②需随①之B端一起(在基本位置的直线上)移动——
   问题:如何控制①和②的移动。

网友G:
就是当1段输送带旋转以后,需要两个输送带整体向前移动对吧。
那么补偿的距离是多少?事先知道吗?如果通过算数运算知道旋转角度对应补偿的位置,直接将运算出来的补偿距离供应给驱动器驱动行走即可。

至于说两轴同时联动,这个其实就是圆弧插补运算,需要购买支持运动控制的PLC控制器或者购买专用的运动控制卡插在电脑主机里面+电脑软件进行控制。

网友H:
这个,建议你选用基恩士的PLC,那个玩意可以自己作直线插补,三菱或者西门子、欧姆龙等小型PLC本体定位均不带插补,FX5U我还真没有用过呢,所以也没有查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增加具有圆弧插补的运算模块是没什么问题的,圆弧插补中不是标准的X轴和Y轴吗?现在这个不是啊,难道需要把X轴矢量分解,再做圆弧插补吗?接触伺服没多久,如提出可笑的问题请谅解!希望各位大神能解惑!

网友D:
这么简单一个东西,非要描述这么复杂,哎。。

网友I:
就是做直线插补。。。你想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