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三菱Gx work3怎么不能新建?

楼主(2016-06-16):
Gx work3不能新建,怎么提示需要打开Gx work2,Gx work2我打开了,还是这样提示。。Gx work2的程序也不能打开。。。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你需要安装GX Works2软件对FX系列编程,GX Works3只能对FX5U进行编程。
提示已经非常清晰,你需要安装GX Works2 V1.513K以上版本,目前三菱中国官网有提供,日本官网已经到1.542Q版本。

楼主:
就是说GX Works3只能编辑5U的啊,我以为全系列的都可以编程呢,谢谢

网友B:
三菱软件也越搞越多了
不是很方便了。

网友C:
不要以为软件越新越好用,适用才有用。

网友D:
目前软件中只能编写FX5U和IQ-R,但可以选择FX Q L等,只是选择了这些会自动启动GX Works2软件。

网友E:
三菱这块的确做得不是是很好!
一般常规的就是新版软件向下兼容所有的。
结果这个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