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

楼主(2016-06-16):
与plc实践连接中老是连接不上,是前面哪里出错了,这是咸老师书,理解有点困难,请先辈解

网友A:
你用的是USB-PPI电缆么,S7-200有串口和USB两种电缆的,需要分别选择接口

网友B:
是普通电缆还是西门子的电缆呢

网友C:
原装的电缆比较容易连,
不是原装的要驱动。

楼主:
新买的USB-PPI连接线

网友D:
COM口设置了没有?

网友E:
需要安装数据线自带的驱动光盘,或者没有光盘,联系卖家提供。安装完毕驱动程序以后,还需要在软件里面设置正确的通讯端口号码。

网友F:
你设置好COM口没有?
波特率这些都要设置的!

网友G:
COM口一定要对上

网友H:
驱动装了吗?

网友I:
买的水货编程电缆,请安装编程电缆驱动,安装完成后选择对应的COM通讯。
原装的USB-PPI是不用驱动的,看来是水货电缆。

网友J:
这里应该选USB

网友K:
这个,西门子有时在某个电脑就是不行,西门子跟操作系统冲突较多

网友L:
不是原装的要选com口通讯

网友M:
是不是编程软件的版本低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不是原装的要选com口通讯

网友O:
估计没装驱动

网友P:
回复 楼主:
原装的不用安装驱动,其他的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Q:
普通电缆9.6  19.2k,设置好可以的

网友R:
不用装驱动

楼主:
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S:
应该安装驱动吧,再还要看看杀毒软件是否要卸载

网友T: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折腾了好长时间也没弄好。

网友U:
驱动对不?  端口对不?

网友V:
引用 网友J:
这里应该选USB
安装驱动和选择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