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6-06-16):
维修一四方牌变频器,通电无显示,拆开后发现开关电源部分损坏。3844、开关管K1317、3.3欧限流电阻、1k电流取样电阻、6脚到G极的51欧、10k电阻、7脚对地的18V稳压管这些东西损坏。更换之后通电,为防止烧开关管,用500V维修电源串两只灯泡接入变频器。发现电路不起震,7脚在12-15V之间波动,开关管和变压器烫手。在7脚与5脚之间通18V电源,发现一切正常,8脚有5V电压,6脚输出8V左右。在通18V的基础上再在变频器输入端通入500V直流电,发现500V维修电源串接的两个100W灯泡微量,开关管和变压器更加烫手,输出电压偏低,24V输出只有几V.测量输出侧无短路,变压器也无匝间短路现象。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各个输出电压应该多少,现在多少,次级短路可能性大,整流二极管测了吗

网友B:
把输出测电容全部换掉  查一下二极管是否击穿

楼主:
次级负载全部断开了,电容也已更换,能换的都换了,就差变压器了

网友C:
测一下开关管频率吧

网友D:
1,单独送18v后测量3844输出波形及频率(在1317栅极)
2,查RCD吸收回路
3,拆下变压器测量

网友E:
观望中  都是高手啊

网友F:
可能有负载短路了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变压器初级绕组匝间短路,拆开后从外观看不出短路,但用表一量,整个漆包线的外皮已经脱落,重新缠绕焊接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