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6):
电机正转28hz,电机反转能设置50hz吗?怎么设置呢?

变频器型号是三菱D700

网友A:
这个好办 ,使用变频器的多速段控制,多速段信号也是方向信号

网友B:
配合多段速就好了,比如

正转接STF端子,那就把STF与RL端子接一起,然后把6号参数设为28.
反转接STR端子,那就把STR与RM端子接一起,然后把5号参数设为50.

网友C:
正/反转切换的同时高低速切换就行了;

网友D:
看来楼主对变频器真心不熟:多段速应用是最基本的

网友E:
我也感觉多段速是可以实现的,你是控制什么设备呀?

网友F:
我用点动控制就得啊,随便你要多少,行车常用的模式

网友G:
用频率源切换也行的!

网友H:
可以切换的 只是正转切反转有一个时间死区,要等正转停止后再反转

网友I(2019-05-31):
三菱D700能设置自动正反转吗(就像洗衣机一样正转一会,反转一会),需要怎么设置?

望大神指点!!!

网友C:
呵呵;内部没有定时切换的,你需要外部加时间定时器来配合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三菱D700能设置自动正反转吗(就像洗衣机一样正转一会,反转一会),需要怎么设置?

望大神指点!!!
变频器有正反转端子,控制这两个端子接通或断开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