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6):
图中电子板的PLC-2S-B是什么元件 稳压芯片还是什么元件 从未见过 无法查找该元件 求赐教。。。。。

网友A:
需要知道这块电路板是干什么的,使用在什么行业和什么设备上的,还有需要查看整张电路图之后才能做出分析,如果该电路板拥有中央处理器芯片的话,猜测可能是八脚的存储器芯片。

网友B:
实体图片看看

网友C:
看能否从原理上推测其功能。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板子图纸?

楼主:
这是芯片原图

楼主:
这是一块控制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但不知是什么元件    难不成内部还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