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6):
我说的电机是用在化纤后坊的三牵电机,这是由一台590电枢提供共直流母线电源的变频调速系统,之前也是每次频率到12~15HZ的时候震动很大,但过了这个频率后就稳定下来了,但开着开着三牵电机突然跳闸,今天他们厂停机,然后空转试试,问题更大,590直接跳了,每次都报过电流,而且还烧了一个保险,还有,我量了这个共母线电压,波动也很大,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大概的有哪些原因吗?我老大说三牵电机有问题,或者机械故障,毕竟是老机器了。这次帮他们改,亏损很大了,厂方估计都不要了,白搞了,估计做好的设备全要退回来,也拿不到钱,坑爹的

网友A:
电机问题应该不是这个现象,还是检查机械部分吧

网友B:
电机不带载启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载更不行,空载590直接跳闸,报过电流,多试了几次保险丝都烧断了。这次是彻底失败了,吃力不讨好,亏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怀疑是机械问题,可是他们工艺说机械问题肯定有,但也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因为以前也在开,后来我们再改造了一次,说不清了,他们老板脸都是黑的

网友C:
貌似机械共振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貌似机械共振导致的
如果是的话 避开某系频段就可以了

网友D:
若是机械共振,空载与负载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又母线电压波动不好解释;
只是想当然,没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E:
机械部分应该问题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事实上我们有想过,但是不能避开某段频率,因为三牵,二牵,一牵,卷曲电机都要同步,如果三牵避开这段频率,那后果可想而知。现在的话我们准备撤回设备,相当于白做了,按原来的老方式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其实最想知道为什么母线电压波动那么大,跟调速器有关吗,我们其实觉得三牵机械也有问题的,因为后来单独用变频器启动三牵电机,电机也有震动,只是稍微要好点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当初这个方案的初衷,三个牵引不能单独变频驱动再增加能量反馈的方式做么?现在你的直流母线变动大估计就是机械问题引起的刹车能量回流不能及时处理造成,但是人家不认为机械有问题你也麻烦,除非你工艺非常熟把人家的问题处理了就好办,做工控不是会做控制就可以,很多时候还要非常熟悉工艺流程,再多仔细观察看看机械部分是否存在惯量过大的问题吧,加油啊

网友F:
要么是机械卸共振,要么这个频段就是电机谐振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我们有想过,但是不能避开某段频率,因为三牵,二牵,一牵,卷曲电机都要同步,如果三牵避开这段频率,那后果可想而知。现在的话我们准备撤回设备,相当于白做了,按原来的老方式做
避开共振点,应该也可以从机械本身下点功夫

网友G:
可能跟工艺有很大关系!

网友H:
第一,空载运行报过电流?这个...?不应该呀。是不是电机轴系属于大惯量?如果是,可以把空载启动的斜坡时间加长,让空载启动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空载运行就没问题了。不会跳闸呀。

第二,只要空载运行起来,接下来就是运行于额定转速下,用自由停车功能(给电机断电),让电机轴自由滑行,在通过问题转速时,如果没有震动,就不是机械问题,如果有震动,就是机械问题。谁说了都不算,事实说了算。

ok?

网友I:
我们有过这种现象。是590的问题。影响到全厂变频器都跳过压,送修590后问题解决。说是可控硅老化造成。

网友I:
也是在一个区间电机抖动历害。严重影响到其它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I:
590是新的,但是也不排除590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我们把590扯了,因为厂方要开机,对他们来说少生产一分钟都不行,他说我们拿他们做实验,老板脸都是黑的,现在改回原来的老方式,正在生产,具体最后怎么解决还有待商量,事实上初衷是为了省电,但其实没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方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省电,但现在搞成这样,我们已经撤了590,厂方没时间给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耽误一分钟,就亏损很大

网友H:
回复 楼主:
590是欧陆的直流还是交流呀?我也搞不懂,要是直流能省电吗?若是交流,向下调速倒是有可能提高用电效率。能用到15Hz,是交流的?系统是不是大惯性负载呢(有一个大滚筒或大惯性轮)?

网友H:
呵呵?这个系统确实有些好奇了。用直流解决节能问题?为什么?能说说设计思路吗?系统是不是大惯性负载呢?启动斜坡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A:
590的小型机还是不错的,这用公共母线的做法大型机用得多,但是对系统的要求比较高,老实说吧,其实是否节能和工况很大关系,如果不是频繁的的刹车就不建议采用这样的模式,节能不省钱,配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