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

楼主(2016-06-16):
各位大神好。我在PLC程序中看见了这样的指令,WTOBP,请问这是什么指令啊!我读没找到。

网友A:
数据以字节为单位分解和链接(WTOB,WTOBP,BTOW,BTOWP)

网友B:
难道楼主不会向4008213030求助的吗

网友C:
呵呵;如果你之前都用FX的,肯定不会碰到这个指令,Q的PLC才有的;

网友D:
搜索“三菱 WTOBP指令”,可能能够找到。

网友E:
三菱的服务热线比啥都好用

楼主:
哦!谢谢了各位!

网友F:
说打热线的太小题大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