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6):
370W三相交流小电机负荷很轻,停止前的1分钟想让它输出一半的额定转速,有什么简单实用的方法?(排除加变频器的方案)

网友A:
加一个斩波电路,其实就是那种周波调节装置,跟固态继电器一致

网友B:
如果是高精度控制输出一半的转速或者输出一半的额定功率,必须使用降压线圈或者电子半导体元件进行调整,常用的比如双向交流可控硅调速电路,电抗器线圈调速电路。这两样成本并不比购买小功率的变频器所花费的资金要低。

网友B:
370W的马达电流接近1A,想使用诸如电阻元件降压调速,也必须是使用大功率的电阻器实现,必要的时候还得给电阻器加装散热系统。
或者你有三相220V的电源供应的话,可以尝试由三相380V断开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切换至三相220V供电。

网友C:
主回路串联3只电容,利用容抗降压试试。容量大小你可以找几种不同容量电容试试。正常工作接触器短接3只电容。减速时接触器释放,电容便串联在了电路上。

网友D:
你这是自己为难自己,370W的变频器才几块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自己为难自己,370W的变频器才几块钱?
加一个变频省心省事

网友F:
只是降速停机,有何企图?
为何不用变频器,又是何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自己为难自己,370W的变频器才几块钱?
这个的确哇,台达便宜的才600稍多一点

网友G:
速度要求是否准确,降速的目的是什么;
3楼说的降压,可能是一个办法。

网友H:
加入大电阻

网友I:
交流电机调速,降压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有范围的,很窄。所以用变频器调速是交流电机的正路。

如果知道变频器的控制基本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要变频调速了,交流电机的控制就是最基本的两个物理量,一个是供电频率,一个电压。供电频率可以平滑改变转速,供电电压可以调节驱动输出的带载能力。

网友J:
为什么排除变频呢,又没几个钱。

网友K:
用力矩电机调节器吧40 A的也只要900多,25A大概600多,拖多少个电机看是否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降速停机,有何企图?
为何不用变频器,又是何故
电机带动一计量装置,降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计量精度。
最后1分钟电机不能停顿,只能由1450转跳变到七八百转左右吧。

网友I:
哦?那为何不适用其他的调速方案呢?非要交流电机不可?比如,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相对更便宜),一个脉冲走一步,提升计量装置测量精度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L:
楼主一开始说的不要变频器的目的和初衷是为了节约成本么

网友M:
直流回路制动!

网友N:
买二手的简易型变频器750瓦的才几十块,你要求比较简单的功能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问题已解决。
正如你说的交流电机的调速范围很窄,不管是串电容还是串电阻都不理想。

网友O: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正如你说的交流电机的调速范围很窄,不管是串电容还是串电阻都不理想。
所以最后你还是用了步进电机作为驱动还是别的什么方法解决的??既然解决了,那能否给大家分享下方法和经验。

楼主:
呵呵,之所以不采用变频步进之类主要是从客户维护出发,当然成本也是考虑的因素,一台设备包括4台相同的电机,即便是最简单的变频器也得增加1000。
利用了电机的惯性,将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然后plc输出gpwm指令,找出最佳的占空比试电机的电流最小。此种方法只适合小电机大惯量无减速装置的,如鼓风机等。

楼主:
回复 网友O:
如题,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