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控制问题

楼主(2016-06-16):
想实现一个功能:一个激光喷码机,光电检测到物体后,激光喷码机动作喷码,若检测到物体后,喷码机不动作,则报警。请大侠知道怎么编程,200的plc,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喷码机只要动作开始,就可以输出一个工作信号,

网友B:
喷码机是否动作,PLC怎么知道呢?需要喷码机动作的时候输出一个信号给PLC,反之,喷码机不动作,信号也不会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需要做个通讯返回信号,或工作完成信号返回

网友D:
楼主通讯采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E:
如何判断喷码机不动作,或者如何检测到喷码机未动作。

网友F:
如果只是因漏喷码提醒的话,打电话给喷码机厂家,一般喷码机发生故障,在线路板上有故障输出点,你用继电器+个报警灯就能搞定了啊?

网友G:
我们公司用的英国liux的就是自己能报警,你上边应该也有报警输出点吧

网友H:
从喷码机上用光耦引出个反馈信号,喷码则输出,送到PLC当中即可。

网友I:
引入喷码信号就行  好比判断接触器吸合  就用接触器常开点给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有输出点的,现在就是想加个程序,接报警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的

网友J:
喷码机肯定有
准备好,运行中,报错的信号
楼主好好利用

网友K:
这个我经常做,喷码机打标的时候会输出完成或伴随信号,取这个信号到PLC,与触发信号配合使用

网友L:
这些小设备都做得很完善的
         仔细看说明书就搞定了

网友A:
喷码机一般都有3-8个输出点,你设定参数完全可以输出打印中、打印完成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