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的试验

楼主(2016-06-17):
感觉这个程序还缺给高速计数器的输入信号对不对?这是计算3叶风扇每叶每秒旋转圈数

网友A:
这不是都有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253应该要读取X0的输入信号吧,X10是高速输入点?

网友B:
X10只是C235的执行条件吧,控制其是否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这是不是还要加一段

网友B:
我也只看过手册,未实际使用过;
应当是,当X10接通时,若X0有信号,C235就可以计数(程序中不需另示出X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接线要接吧

网友B:
线肯定要接,不然没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接的,能画个图吗?没见过实体,见识见识

网友B:
是试验还是理解?具体接法可能与采用的器件有关系。
用过的朋友说一下吧,我没有实际使用过;我的想法是,跟普通的输入点连接差不多。
或者,看手册上有无相关说明。

楼主:
加深理解,FX2N系列的这个图好像是说明了该接入点是X5

网友C:
按手册上的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话是这么说,但是手册指的是哪一本?感应器的手册还是PLC的手册

网友D:
你用什么传感器测风扇呢?我很纳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一道设想题目

网友E:
c235用x0    复位用HSCS   控制一个输出    把0传给计数器   mov k0 c235

新手  勿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235用x0    复位用HSCS   控制一个输出    把0传给计数器   mov k0 c235

新手  勿喷
HSCS好像是置位HSCR是复位

网友G:
回复 楼主:
高速计数 接线了可以了 不需要写高速计数的输入点

网友H:
接线跟平时接开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