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7):
   目前客户有这样一个要求,在触摸屏上输入工号,假如是ZW1234567,共9位数,我这边要经过plc处理后,传输给客户的测试软件来识别这个工号(232串口通讯),要如何操作?用哪些指令?步骤怎样?自己尝试了一下ASC和HEX这两条指令都无法完成呀,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得告诉大家是什么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plc,cp1l-em系列的,谢谢!

网友B:
对方的测试软件识别就需要你这串字母+数字吗?

楼主:
恩,是对方的设备需要知道像ZW1234567这样的工号,在触摸屏上面输入,经过plc处理后还是输出给对方这些信息的

网友C:
触摸屏不能处理吗

网友D:
这就是字符串啊。plc可以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客户有这样一个要求,在触摸屏上输入工号,假如是ZW1234567,共9位数,我这边要经过plc处理后,传输给客户的测试软件来识别这个工号(232串口通讯),要如何操作?用哪些指令?步骤怎样?自己尝试了一下ASC和HEX这两条指令都无法完成呀,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触摸屏使用字符输入,将输入的数据都作为字符处理,例如ZW1234567存入D100~D104中。

不需要考虑PLC中的转换指令,直接通过TXD指令发送给客户的测试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客户有这样一个要求,在触摸屏上输入工号,假如是ZW1234567,共9位数,我这边要经过plc处理后,传输给客户的测试软件来识别这个工号(232串口通讯),要如何操作?用哪些指令?步骤怎样?自己尝试了一下ASC和HEX这两条指令都无法完成呀,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触摸屏使用字符输入,将输入的数据都作为字符处理,例如ZW1234567存入D100~D104中。

不需要考虑PLC中的转换指令,直接通过TXD指令发送给客户的测试软件。

所言极是 ,中文字符都能传送 更别说字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在模拟的时候地址里值的范围是有限的哦,像ZW这些字母无法显示的

网友G:
你用的是数值输入窗口,注意到数据类型了吗?UINT就只能是0~65535。
用文本输入窗口才能输入字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触摸屏上面设置的是文本,可以随意输入字母的,那个 图片是我在plc上面离线模拟的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在模拟的时候地址里值的范围是有限的哦,像ZW这些字母无法显示的

一个字的存储空间可以存放2个字符。

ZW的这两个ASC码字符对应的16进制为5A57也可能是575A,具体取决于你的触摸屏的存放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也就是10进制的23127或者是22362。

因此,或许你需要切换到字符串显示的方式才能看到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似乎明白了一点,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H:
输入字符串,西门子plc连过西门子屏和海泰克屏,欧姆龙没用过

网友I:
这个要求真的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求真的很奇怪
主要是客户的测试设备不能直接输入工号,要求我们plc处理后转给他的

网友J:
测试软件用OPC连到你的PLC,直接到数据区采集数据,
你可以建议他们这么做

网友K:
将这串字符前面或后面加一个或两个字节来表示PLC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