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 怎么调整连接线的粗细?

楼主(2016-06-17):
。。。。。。初学 EPLA 那个连接线怎么能统一调整粗细啊?
我现在都是先用直线画好,太粗,一根根的再调细。
初次用,好菜!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是EPLAN?
EPLAN都是自动连线的,要设置线的粗细可以设置相应的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是EPLAN?
EPLAN都是自动连线的,要设置线的粗细可以设置相应的层即可
。。。。。。自动生成的连线我还是嫌粗。
所以自动生成的连线我都取消掉,改成用“直线”手工
画。然后再调成0.20的粗细尺寸。
其实我或者可以这样问:自动生成的连线怎么调整粗细?
一个意思。
另附 : 此论坛最热心的坛友非你莫属! 论坛不给你
发奖金,群众都不答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是EPLAN?
EPLAN都是自动连线的,要设置线的粗细可以设置相应的层即可
。。。。再问:那个电气元件图符可以调整大小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选型——层管理
找到你自绘线的图层,常规直线为EPLAN100层,调整该层颜色和粗细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气元件一般不做调整,如确需要,可新建符号,复制需要放大或缩小的符号,再执行缩放功能,保存即可,建议保存为新符号库,不要直接对IEC符号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元件一般不做调整,如确需要,可新建符号,复制需要放大或缩小的符号,再执行缩放功能,保存即可,建议保存为新符号库,不要直接对IEC符号进行更改
。。。。。。谢谢!

网友B:
你这样用eplan,呵呵。
建议楼主别费时费力了,还是用autocad吧。

网友C(2023-10-09):
在电位连接点或者电位定义点的属性→格式里面设线宽,如果设为0,放大后线宽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