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求教

楼主(2016-06-17):
大侠们,下午好:
我是做立体停车设备的,遇到个问题,如图所示,车辆上了提升机后,需要检测车辆的高度是否超过极限值,用哪种传感器能达到效果,前提是检测单元只能安装在前进方向右侧车门上的横梁上,左侧不能竖起柱子之类的东西。有没有长距离自发自收的传感器

网友A:
欧姆龙的传感器不错的,你可以打个电话过去选型

网友B:
这个汽车上的倒车雷达  传感器是不是能符合楼主的条件呢

网友C:
对射感应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见过自动开门的那种开关吗

网友E:
这种检测用对射比反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射需要两个配套,我只有一个位置装传感器,所以对射光电没法用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倒车雷达所检测的是一块区域,我需要能够检测一个扇形的水平面,所以雷达也不太好使呢··

网友G:
传感器改变安装位置,前移到来车方向的位置不行吗?还是对射最准了。

网友H:
这个有点难,对射最好,可是楼主没有地方安装另外一个

网友I:
用光幕可以么,重量检测就不说了

网友J:
用过手持式的激光测距仪,应该就有楼主需要的激光测距传感器。问问欧姆龙,基恩士应该能找到所需的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用过手持式的激光测距仪,应该就有楼主需要的激光测距传感器。问问欧姆龙,基恩士应该能找到所需的传感器。
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K:
可以提供两个不计成本的解决方案:激光测距仪传感器,视觉传感器。都是只安装一个点位的传感器。

网友L:
对射可靠。

网友M:
欧姆龙反射传感器要对面装反光板

网友N:
为何都推荐欧姆龙?有案例吗

网友O:
对射可靠些

网友P:
激光测距仪可不可行?

网友Q:
你好,测量光幕可以实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这种产品在测量尺寸方面应用的很广。详细可加 qq:1217335451 详聊。

网友R:
可以试着装三个激光测距的传感器 三个点确定一个面 初中立体几何

而且传感器发生问题可以及时感知 毕竟豪车好几百万的说~~~~~